谁能给我介绍一下SPI接口

楼主(2012-07-27):
(无正文)

网友A:
跟外围器件的接口有关系哦。
外围器件接口(信号时钟接口什么的)和MCU的io接上就OK了。

网友B:
SPI分主从连接和设置,找SPI通信的资料来看,才能全面了解。

网友A:
SPI分主从连接和设置,找SPI通信的资料来看,才能全面了解。
引用 网友B:

我只做过点主连接的程序。不知道他说的是软件还是硬件:funk:

网友C:
如果是硬件SPI通信的话对应的接口相连,如果软件模拟的话,随便哪个 I/O口应该都可以。

楼主: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有SPI接口,该如果进行通讯

网友D:
就是主从机MOSI,MISO,SCK,CE分别对应连起来就行,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主,从模式和里面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