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SP、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12-07-2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ISP下载器下载完程序之后,先不拔掉下载器,此时程序运行正常,AD采集的数据正常;但是一旦拔掉下载器,程序就运行不正常了,AD采集的数据乱了,也没有发现乱的规律;同样,用JTAG下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我怀疑是下载口空置时出现问题。而ISP与JTAG有三个引脚是相同的,分别是:VCC、GND、RESET,因为所用芯片是低电平复位,所以在空置的时候把VCC与RESET短接在一起,但是还是不行,程序运行还是不正常。
     请问各位,我的想法对不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找一个标准的复位电路,JTAG和SPI下载都用标准电路,它跟RESET各走各的,没什么关系。

再一种可能就是熔丝,设置一下延时启动时间,到最大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