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A05原理(二极管阵列)?? 有图

楼主(2012-07-27):
(图片)

网友A:
双向TVS阵列,类似“稳压管”原理。其中所串的“二极管”是防止其正向导通之用。

楼主:
大侠, 久闻大名。

但是我水平有限,看的不是太懂。多谢大侠

网友A:
先弄懂“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不明白可看书),再结合器件原理图分析。

网友B:
当LINE输入电压高于第一个稳压二极管时二极管导通(保护稳压管的做作用)使电压输出为想要的电压。后边的那个和前边的那个电路一样。只是,他稳定的是负压。总之,这个电路就是为了保护后边的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