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766 cortex

楼主(2012-07-27):
使用的是 cortex M3 1700 开发版字  怎么突然无法使用 FIOLCR

出现错误提示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FIOCLR"

网友A:
请联系我  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请问 是怎么回事呢  我用 FIOCLR0,FIOCLR1,FIOCLR2,FIOCLR3,分开可以控制,但是直接用FIOCLR就不行,求指教:D

网友B:
查看一下你的LPC17xx.H头文件是怎么定义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C:
fio0-fio3是四个32位寄存器,都有各自的地址,用一条指令肯定清除不了。要想都清除自己做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