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信号分析问题

楼主(2012-07-27):
问题:
差模信号分析时,为什么两端的电源可以看做接地?

网友A:
交流分析只关心信号的交流成份,所以电路中的所有直流电压源都可视为“短路”(直流电流源视为“开路”)。这个是剥离直流成份的等效电路。

网友B:
叠加原理额 LZ还是去补补最基本的电路学概念吧,因为基本其实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