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运放产生的小信号波形质量

楼主(2012-07-27):
用OP07做了一个反相放大器R1=10K Rf=100欧姆 Av=-0.01
然后输入1.4v 2MHZ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到的是50mv左右的信号,并且波形很毛糙。
  对此我认为是由于放大倍数的降低,引起通频带的展宽,而频带越宽噪声也越大,造成波形质量变差!
  求教如何改善波形质量?

网友A:
检查电源。适当加滤波和去耦电容。另外,OP07的GBP仅0.5MHz,所以对于2MHz的信号不合适。

楼主:
电源是正负5v滤波都加的 同时也验证一下降低放大倍数是否可以展宽最高频率(书上都这么说),好像是可行。
不过增益也很复杂,外部信号频率调到18k时波形比起2M差远了,按理说频率低应该好才对,这一点也想不通,这个和上面的问题,还望达人指教!

网友B:
普通运放根本不能处理上兆的信号,另外,1.4V的幅度也太大了,相对于正负5V的电源来说,运放可能根本不是在线性区工作了。

网友C:
有些运放不适合做倍数小于1的放大
可以尝试在前面做个衰减电路
再用运放做跟随

网友D:
OP07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