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和电容储能的疑问?

楼主(2012-07-27):
在实际中我发觉电容给它充电后,总是比较容易保持电压,并且如果是给小功率负载用,能用好一会,而且实际电路中的确有用大电容起电池作用给小功率负载或者**电路使用.但电感我发现它的能量总是不容易保持,并且实际电路设计没看到过用电感去当电池使用的.这是为什么??是电感从数量级上来说不容易做的电容那么大,还是电感储能容易损失??万望高手解答哦,如能解答此疑惑,万分感谢!

网友A:
电容上的能量是电场能,表现为其端电压;而电感上的能量是磁场能,表现为其流过的电流。电容开路(或接高阻负载)就能维持其内的能量较长时间,但电感必须将其短路以维持其能量(电流)。通常电感和外导线都有可观的电阻,所以损耗也比较可观,故电感不适宜用来长期存储能量。

楼主:
感谢HWM的回答,那么照你说的"电感必须将其短路以维持其能量(电流)"。如果以现在的超导技术做个电感应该可以保持它的能量很长时间了?另外我不明白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把一个够大的电感储能,然后高速断开它,那么照你说的不短路它,是否它的能量很快就没有了?它是以什么方式,怎么样的过程损耗掉了??

网友A:
给电感储能后断开,瞬间可能击穿介质,然后导电损耗能量。此外,由于存在分布电容,还可能产生高频振荡,能量以电磁波方式辐射出去。

楼主:
再请教HWM下,如果以你说的方式这样释放能量,是否电感相对电容来说,它的能量释放速率比电容要快的多或者说在实际中电感很容易损失能量?我在实际中发现,电容给它充电到一定电压,常发现即使过了几星期甚至几月,它的电压损失并不会很大,而电感却没有发现有能量保持很久的。

网友A:
同样保持能量,电容无须电流,而电感则必须维持电流。如你所言,若导线超导则电感能量相对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至于具体实际电路中电容和电感的储放能速度需依照具体电路和参数而定,不能简单说哪个快或慢。

楼主:
嗯,多谢HWM的答复,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这问题,同样是开路放着,为何它们能量的损失差别如此之大。现在总算基本清楚了。

网友B:
一开路,电感上面的能量就释放光了

网友B:
电感的能量=1/2*L*i*i

网友C:
那是不是说如果电感本身能量很高,如果很快把它断开,会打火?

网友D:
HWM是个很负责坛友!态度很谦虚,很尊重提问者!
6# HWM

网友E:
我刚来坛子,对于HWM,我确实望尘莫及。

网友F(2012-10-22):
你们好肉麻……,HWM到请问你幸福吗? 另外,我也学习了,表示下感谢!

网友G(2012-12-06):
我一直理解电感是因为能量转换了,所以消失的快,而电容相当于电池的具有储能。

网友H:
的却需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