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 安装驱动不成功

楼主(2012-07-27):
如图所示:

不知何原因,都能识别成功了,就提示无法初始化驱动程序。

网友A:
驱动不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经重新补齐驱所需dll、卸载所有驱动程序及2个版本的iar后,重启系统解决问题。但无法得知具体原因............
初步估计系统缺少某dll所致。

楼主:
另外在win7 64BIT系统中安装IAR评估版,却无法编译,提示为:无效注册码。
经过多次卸载重装,才解决问题。
又是一个未解之迷…

网友B:
可能系统的支持性做的还不够好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win7系统的麻烦之处,应该用“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机,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key numb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装一个IAR5.30,一个5.40.... 都是在管理员模式下... 5.40的ok,5,30的就是不ok...
另外,在1楼的xp系统上,装5.40,FETIUF升到V3,一直提示DID NOT FIND DEVICE ,驱动没有问题,所有都能识别,IAR也能正确检测到FETIUF。(别的机器上5.40+V3都是好使的。)
换到5.30,并且把FETIUF降到V2,才能正常使用。

只能说FETIUF做得非常不稳定。

网友D:
也不是FETUIF做的不稳定,而是根据你的系统有关,请问您的系统是ghost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