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DC-DC选型,从3.6V到7.4V

楼主:
目前手头的项目需要这样一个升压芯片(手持便携设备,类似手机,给射频PA供电用):
1.输入电压为单节锂电,约3.7~4.2V;输出电压为7.4V左右。
2.输出电流为1.3A。
3.集成度高,体积小。
4.开关频率尽量高,减小干扰。

大家帮忙推荐一些型号吧,谢谢。

楼主(2012-07-27):
谢谢,不过这个不合适。

网友A:
开关频率尽量高,减小干扰。
************
这是一个矛盾

网友A:
这要求,就没几个芯片可选的

网友A:
按楼主要求
单节锂电升压,要输出7.4V/1.3A的话,峰值电流在到4A左右,LT3479电流没这么大。

网友B:
输出1.3A,如果效率100%,输入要2.6A,
锂电池够大个的。
没用过输出这么大电流的。帮顶

网友C:
xc6367,我觉得还行吧。

ZFC)9]U2%Y)U6${BP$BTJ]H.jpg (29.83 KB )

网友D:
你这输出功率将近10W了,这得多大容量的锂电池啊。
去TI的找找吧,7.4V也不算高,用那种支持升降压的都可以,但是用锂电池供电,电流可能达不到。

网友E:
LS几位正解。

电路很容易解决,关键是先确定电池能否这么大电流放电,不要用两天就大肚子了:lol

网友F(2012-11-28):
也可以参考下 TPS55340
http://www.ti.com/product/tps55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