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求教

楼主(2012-07-27):
需要一个输入为直流9-42V,输出为3.3V,输出电流15mA,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案。框图如附图。要求电压调整IC的温升<5摄氏度。

网友A:
最简单的,

网友A:
这颗刚google到的,最高120V 车用的 我没用过,楼主有机会试试
顺便报告下使用情况

网友B:
额,要求温升这么变态?不过电流这么小,理论上IC上最大消耗0.6W的功耗,可以试下用lm1117-3.3V之类的芯片,电路前头加电阻分压,加大散热地,这样省成本又省面积,

网友C:
恩,用LM系列比较实惠,也可以用HT7136电路简单,方便查错。但是不可调。用LM317可以输出3.3v而且是可调的。
LM117/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 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

LM117/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常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

LM117/LM317 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 LM117/LM317 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LM117负电压输出

LM317正电压输出

LM317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

保证1.5A 输出电流。

典型线性调整率0.01%。

典型负载调整率0.1%。

80dB纹波抑制比。

输出短路保护。

过流、过热保护。

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

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LM117/LM317 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楼主:
曾测试过LM2596 \LM317\ LM1117-3.3V等常用的电源IC,在输入为42V时温升都有30~40℃。无法达到要求。所以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啦。

网友D:
lm5007
tps54060

网友E:
用317之类,考虑最高要承受0.6W左右的热功耗(TO220封装,若不加散热片,约温升40度左右),加巨大散热器才能满足你5度的温升。所以只能考虑DC/DC。不要你多费脑筋,直接上ti网站:
www.ti.com  -> productor -> power management -> power ->填写好你所需要的参数 ->start design即可

网友F:
曾测试过LM2596 \LM317\ LM1117-3.3V等常用的电源IC,在输入为42V时温升都有30~40℃。无法达到要求。所以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啦。
引用 楼主:

2596在15mA负载下有30度温升?楼主你没测错吧!1A的负载都没有这么高温升!

楼主:
2596的温升算是比较小的了。只要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大。你说的1A负载也要看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为最高42V,则有(42-3.3)*1W的无用功变为热散出。你说会有多大的温升?

楼主:
LM2596的热阻θja=50℃/W。假设在25℃环境下使用,不加散热片可以输出最大功率是(150-25)/50=2.5W, Iout=2.5w/3.3v=0.75A.所以输出1A必须要加散热器。

网友G:
2596的温升算是比较小的了。只要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大。你说的1A负载也要看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为最高42V,则有(42-3.3)*1W的无用功变为热散出。你说会有多大的温升? ...
引用 楼主:

不要拿DC-DC当LDO来算功耗

网友G:
LM2596的热阻θja=50℃/W。假设在25℃环境下使用,不加散热片可以输出最大功率是(150-25)/50=2.5W, Iout=2.5w/3.3v=0.75A.所以输出1A必须要加散热器。
引用 楼主:

2596的功耗不是这样算的
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F:
2596的温升算是比较小的了。只要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大。你说的1A负载也要看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为最高42V,则有(42-3.3)*1W的无用功变为热散出。你说会有多大的温升? ...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主啊,闹笑话了吧,赶快去下我的Power100来补下DC-DC吧。

楼主:
呵呵。没什么笑不笑话的。错了就改正。先看看你的Power100

网友F:
恩,这种搞技术的精神我喜欢,楼主如果找不到就给我邮件,我发给你
soundman@sohu.com

网友H:
注意落地电流,42V输入的情况下,2mA的落地电流就足以产生5K的温升了

网友I:
压差这么大,应该用DC-DC斩波比较好些

楼主:
to NE5532,已经在你的个人网页上DOWNLOAD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