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的FFT核硬件协同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27):
Xilinx官方给的一个32位浮点FFT的例子,调用ISE自带的FFT核完成,主要是讲的硬件协同仿真,评估板是V6的ML605。
我先是在电脑上跑了一遍仿真,没有用硬件协同仿真的方法,跑出来就发现了问题,源代码、testbench什么的都是用的例子里面的,ISim里看到的结果却是一直在读取输入的数据,FFT核不输出数据,输出一直为零。
我想可能是设置问题,于是完全用这个例子来跑,这回还是没有用硬件协同仿真,跑出来结果还是上面那样。我都快崩溃了。
难道这个例子非要用硬件协同仿真的方法才能跑出结果?应该不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
附件中就是这个官方给的教程例子和说明文档。

网友A:
这个是协同仿真才可以。

楼主:
2# GoldSunMonkey 就是说这个例子必须要和评估板联合仿真才能出结果喽?纯计算机跑功能仿真不行喽?

楼主(2012-08-28):
最后自己再跑了一遍仿真,发现其实是仿真时间太长了,16384个点笔记本跑下来要20~40分钟的样子,256个点会快一点。前几次都是没等仿真跑完就放弃了,所以一直没有出结果……怪不得这个例子要结合硬件协同仿真,纯笔记本来跑太慢了!

网友A:
最后自己再跑了一遍仿真,发现其实是仿真时间太长了,16384个点笔记本跑下来要20~40分钟的样子,256个点会快一点。前几次都是没等仿真跑完就放弃了,所以一直没有出结果……怪不得这个例子要结合硬件协同仿真,纯笔 ...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必须协同,否则,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