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层次原理图时候,出现这样一个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2-07-27):
(无正文)

网友A(2014-12-17):
呃,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画层次图的时候是不是只能从上到下设计啊?反之不可以吗?

网友B(2015-04-21):
有没有从上到下绘制原理图的相关教程

网友C(2017-05-02):
层次原理图的思想是由上而下,必须先有第一级才能有第二级第三级,而第一级就是在根文件夹中存在的层次块,根文件夹是正数第一个文件夹 root schematic(不知道正确翻译是啥,我一直这么叫惯了),其他文件夹是第二级或第三级(我自己分的类,不是正规叫法)。我碰到这个问题时就是没现在第一级文件夹下先引用,导致在第二级文件夹和第三级文件夹中不能互相引用。虽然距离提问时间很长了,但是希望可以为其他人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D:
贴个你的原理图 左边的层次目录来看看

网友E:
跨页连接的要加上分页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