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教FIFO问题

楼主(2012-07-27):
如题,本人写了一个数据采集器,例化了一个IP核异步FIFO,写时钟为13.5M,读时钟为50M,每写入256个数据后,发送读取申请,读取写入的256个数据,存入到SDRAM中,用了6.2版本的IP,仿真没有看出什么错,但是上板后用示波器发现FIFO一会就FULL信号变高,满了,,纠结好几天了,都不晓得咋回事,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上面提供的信息不够分析

网友B:
写的速度快了?

网友C:
现象说明fifo被写满,建议检查wen和ren这两个关键的控制信号,并检查fifo其它的状态信号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