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封装里面的散热焊盘用Cadence怎么画?

楼主(2012-07-27):
就是中间的那个方形焊盘带5个过孔的,怎么画?
用Protel的话很方便直接加5个过孔就OK了,但是Cadence不知道怎么做?

还有两个问题:

1、在Cadence里怎么加过孔,就像Protel那样随便添一个过孔,然后更改过孔的网络为GND或者VCC实现与内电层的连接?

2、有些元件的原理图和封装不一致,比如有16脚的QFN下面有个散热焊盘,原理图是16脚,但是封装是17脚,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管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办?还有一些比如电压基准,原理图是两脚的类似稳压二极管的图形,但是封装是sot23-3 三脚的,放置元件的时候也提示引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处理啊?不想改原理图,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即使元件封装引脚和原理图不一致也能放进去?

网友A:
就是直接放置焊盘就好。

网友B:
1、在Cadence里怎么加过孔,就像Protel那样随便添一个过孔,然后更改过孔的网络为GND或者VCC实现与内电层的连接?
画线状态下直接诶双击就放过孔了。不用自己指定网络。

2、有些元件的原理图和封装不一致,比如有16脚的QFN下面有个散热焊盘,原理图是16脚,但是封装是17脚,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管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办?还有一些比如电压基准,原理图是两脚的类似稳压二极管的图形,但是封装是sot23-3 三脚的,放置元件的时候也提示引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处理啊?不想改原理图,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即使元件封装引脚和原理图不一致也能放进去?

在不改变原理图的状态下,直接在封装里删除那个焊盘的“pin number”。=====不过我一般喜欢在原理图上加一个引脚连到地。

网友C:
建议看看带散热LED灯珠的封装。

网友D(2012-08-30):
用Pad Designer制作一个带孔的焊盘,如图.再用PCB Editor制作封装。

网友E:
如果只放了一个焊盘,没放这几个孔,会不会有影响啊,我刚做了一个这样的封装,当时没注意看,就没放孔

网友F(2013-05-11):
用pad先画一个焊盘

网友G(2016-07-06):
放过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