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Cadence画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7-27):
就是中间的那个方形焊盘带5个过孔的,怎么画?
用Protel的话很方便直接加5个过孔就OK了,但是Cadence不知道怎么做?

还有两个问题:

1、在Cadence里怎么加过孔,就像Protel那样随便添一个过孔,然后更改过孔的网络为GND或者VCC实现与内电层的连接?

2、有些元件的原理图和封装不一致,比如有16脚的QFN下面有个散热焊盘,原理图是16脚,但是封装是17脚,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管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办?还有一些比如电压基准,原理图是两脚的类似稳压二极管的图形,但是封装是sot23-3 三脚的,放置元件的时候也提示引脚不对放不了...怎么处理啊?不想改原理图,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即使元件封装引脚和原理图不一致也能放进去?

网友A:
做焊盘的时候 选中multiple drill就能实现。

楼主:
做焊盘的时候 选中multiple drill就能实现。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啊,只能做三排三列9个孔的,这种5个的做不了....

网友B:
做封装的时候,根据坐标放上几个机械孔就可以了。不要放电气连接孔。

楼主:
做封装的时候,根据坐标放上几个机械孔就可以了。不要放电气连接孔。
引用 网友B:

这5个孔是要连接到内部地层进行散热的,需要电气连接到地,机械孔不行吧?

网友C:
我只会用CAD画。

网友D:
做焊盘的时候5个过孔不要放了,直接在画PCB的时候放上去就好了。反正又不用对位置,只是为了方便散热而已

网友D:
原理图与封装脚数要对应,不然导不进去

网友E:
我想你看错了吧
这个5个圆圈,应该显示的是钢网层,类似这种器件如果你钢网开的过大,一般都有问题,一般这个焊盘,开的钢网都是开田字格
至于你理解的过孔,应该是为了散热,datasheet中写的这5个过孔,应该是散热作用,这个不必在做封装的时候做,可以画图的时候放5个GND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