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

楼主(2012-07-27):
请问各位高手,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

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进行电平转换,我是新手,用什么芯片

网友A:
如果功率不大找高频的三极管,大一点儿的话找MOS管。光耦能到10M的也不多吧,找找也许有。
关键是看你要干嘛。不能只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