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原理性问题,很无奈

楼主(2012-07-27):
各位老师,我现在看开关电源原理的书,碰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希望得到指点:在单绕组输出的反激电源中,原边和次边电流的变化量△Ip,△Is存在这样的关系△Ip=n*△Is,它们为匝比关系,如果原边感量知道的话,就可以计算出次边的电流变化量△Is和次边的峰值电流来。我的问题是,在双绕组输出的电源中,存在这样的关系:△Ip=n1*△Is1+n2*△Is2,这下麻烦了,由于△Is1和△Is2都是未知的,怎么才能计算出他们的电流变化量和峰值电流呢?头疼啊,新手卡这了,望指教啊。

网友A:
少考虑了一个关系呗

楼主:
大师你说到点子上了,那一个关系是啥关系,就是次边磁通分配的问题,好麻烦啊。:(

楼主:
大师,你说我这个问题是简单呢,还是复杂呢?说简单吧,可能你一下子就点明了,说复杂吧,几乎我身边遇到的工程师都答不上来。:(

楼主:
估计老师已经入睡了:time:。唉,天天上班这么累,还要抽时间来推算这些公式,碰到问题是一卡就是一二个月,时间啊,就这么慢慢流失了。而我,一无所获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说的应该是初次间漏感造成瞬时能量分配的关系吧?

网友C:
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能量守恒,对于电感来说,储存能量为0.5LI2

网友D:
简单点可以认为电流由负载决定;
考虑多点,把漏感啊,自感啊,什么的耦合系数拉进来;
===================
不懂,也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同求牛人指点。。。

楼主:
大哥你确定有这么简单吗?由各自的负载电流或功率来分配是吗?我想说的是,△Is1和△Is2的关系必定不是按负载来分配的,或许是由负载电流来分配,但必定有其它影响因数。我的问题是用理想元件的理论推导,所以不先不会考虑漏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至于你说的"自感啊,什么的耦合系数拉进来",是的,我的最初的推导就是用自感/互感/耦合系数/匝比等参数实现,但是我问题,可能比你想像的要复杂。望指点。

网友E:
多绕组下,设一脉冲占空(30-85%)就可推出△Is1(△Is2)来,30%对应电源输入最大时,85%对应电源输入最低时.(有了各组电压和整流管压降,圈数比也出来了,再有最大负载功率和效率及频率,初级圈数也好算了)
要说明,反激电源在负载稳定,功率<60W时较合理.

网友F:
把次边都按断续模式来算,行不?

楼主:
:'(,大哥们,看清楚我的问题啊。
我说的是,我的这个双路输出的电源已经设计好正常工作了,满载CCM。现在,我来调节其中一路负载电流的大小,会使得它们的△Is值均产生了变化,但是,我不知道这两路的△Is值怎么计算出来。
注意看是双路输出,如果是单绕组输出那是非常容易计算出来的。:'(

网友G:
有点乱,大蚂蚁也许有头绪

网友D:
既是理想元件,何不就在DCM和BCM模式下根据负载电流倒推各个绕组的Ipk,然后推及到CCM?
回复 楼主:
所以认为简单点就是负载决定电流分配。。。

楼主:
老师你好,双路输出BCM和DCM时的△Is1和△Is2的值,由于满足下面两个表达式:△Ip=n1*△Is1+n2*△Is2和△Is1/△Is2=Io1/Io2,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在CCM时,△Ip=n1*△Is1+n2*△Is2仍成立,而△Is1/△Is2=Io1/Io2却不成立(仅在它们的匝比n1=n2时成立,匝比不同时,此式不成立),所以一个表达式是解不出两个△Is值的。

楼主:
请看我对双路输出的次边电流波形的仿真,表明在CCM时,在次边负载电流Io1=Io2时,由于匝比n1:n2=1:2,导致了△Is1和Is2一大一小并不相同,即两路输出的电流波形斜率不同。而计算这两路输出电流的△Is值,光依靠△Ip=n1*△Is1+n2*△Is2这一个式子是计算不了的。

楼主:
大师们今天很忙啊,星期一啦,不过我还是要来顶下免得贴子沉球了。:loveliness: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不过,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呢,我想大家上班都又累又烦吧,哈哈。:dizzy:

网友D:
要不LZ帮我layout ,我帮你推推。。。:lol

楼主:
老师,看来你是胸有成竹哇,多么期待您 的解答啊:hug:,如果我能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话,比如焊板子,调板子,绕变压器,老化什么的苦力活,我就帮了算了,layout 就没办法了,屁股一挨椅子就要被师傅吼着去焊板啊。:(
真心无助啊,:dizzy:

楼主:
这是我的救命贴啊。:hug:

楼主:
老师你layout完没啊,啥时间帮推一下啊,我一天要来看十几次呢。:loveliness:

网友D:
Np*△Ip=Ns1*△Is1+Ns2*△Is2 …… ①
Np*Ip1=N1*Is11+N2*Is21 …… ②
0.5(Is11+Is12)(1-D)=Io ……③
Is11+Is12=Is12-Is11+2Is11=△Is1+2Is11 ……④
。。。。。。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推出来。。。
早在8L就说了,我不知道,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同LZ一块等人解决呢。。。
你别听我忽悠了。。。;P

楼主:
老师你好,上面的第2,3,4三个式子,好象只能推出式1来,结果是△Is1和△Is2 仍是两个未知数呢。:(
表达式中的N1=Np/Ns1,Is11为输出线圈1的自感电流即△Is1,Is21为线圈1的感应(由线圈2互感耦合过来)电流,式二中Ip1是原边电流变化量△Ip,这样理解对吗?
式三表明,Is11+Is12必为输出线圈1电流波形的峰值与谷值之和,对吗?
其它的,让我再消化下。我是用u=L(di1/dt)+M(di2/dt)和Φ(+)=Φ1(-)+Φ2(-)推出式1的,仍不能解出di1和di2来。
苍天啊,看我这么努力的份上,给个答案吧。:Q

网友D:
Ip1是原边初始电流,Np,N1,N2分别为原边,两副边匝数;
△Ip原边电流增量,△Is1,△Is2分别问两副边电流增量;
Is11,Is12分别为副边1的初始电流和峰值电流,Is21,Is22同样定义;
③,④可以把△Is1消掉,类似,△Is2可以消掉,带入①式,然后和②式联立求解。。。
我是这样瞎想的,能不能求出来不知道。。。

楼主:
老师你好,那么你这四个式子,联合起来是个无效解,因为式1和式2(包括写出原,次边峰值电流关系式)是可以互相推算出来的,式三和式四表达了电流增量与电流平均值,峰值的关系,对解出求知数△Is1和△Is2还没有作用,所以我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关于△Is1和△Is2表达式,以和式一来联合求解。而这个未知的表达式,一定是存在而不为我所知。
老师能列出这四个式子,可见对反激的表达式已经掌握的很透彻了,以我目前的水平,费了好大的劲才能理解,终于,我可以把希望放您老人家身上了:hug:
虽然上班很烦燥,但我想空闲的时候能思考一下原理上的表达式,也是一种乐趣吧,希望老师有空时帮我再找一下另一个关系式,我想,以您的水平如果找不出来的话,我就马上放弃这个问题了,毕竟已经花费我大量的时间了。:Q

网友A:
它们为匝比关系,如果原边感量知道的话,就可以计算出次边的电流变化量△Is和次边的峰值电流来。

上面这句话好像是理解错了

电流只能是先有输出  后有输入的。。。

网友:
各位老师,我现在看开关电源原理的书,碰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希望得到指点:在单绕组输出的反激电源中,原边和次边电流的变化量△Ip,△Is存在这样的关系△Ip=n*△Is,它们为匝比关系,如果原边感量知道的话,就可以 ...
引用 楼主:

Np*Ip=Ns1*Is1+Ns2*Is2 ,这里的Ip Is1,2 指的是峰值 而不是变化量

楼主:
回Siderlee的话:是的,我们设计是先取纹波电流值再计算原边感量,我的意思是变压器设计好后,是有如此关系的。
回122013137的话:单绕级输出变压器,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原边电流峰值/次边电流峰值=原边电流谷值/次边电流谷值=原边电流变化量/次边电流变化量。
一起来帮小弟想个办法吧,闲着多无聊嘛。:$

网友:
回Siderlee的话:是的,我们设计是先取纹波电流值再计算原边感量,我的意思是变压器设计好后,是有如此关系的。
回122013137的话:单绕级输出变压器,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原边电流峰值/次边电流峰值=原边电流谷值/次 ...
引用 楼主:

我跟你说的是 1原N副的 电流关系,,,,, 是峰值点 而不是变化量。。。。。
原先坑这个问题好久了  你可以去搜搜

楼主:
老师你好,多路输出仍满足Np*Ip=Ns1*Is1+Ns2*Is2 这个式子,式中电流可为峰值,谷值和变化量,均成立。我已经花时间推算出来了。
:loveliness:

楼主:
:hug:已证明△Is1/△Is2=Io1/Io2成立,多谢各位的指点,特别是不亦心老师耐心的推导和花费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