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7-27):
我在做智能充电器,通过继电器切换实现电流大小切换,通过1602显示。通过按键控制。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主程序 里面 键盘扫描 和 实时显示电压电流 这两个子程序该如何放置。 如下这么放置的话
(
    key_scan();  //按键扫描,并且执行 相应继电器动作等
    display();     //采集电压电流 并显示在LCD指定位置

)  ;
当我有按键按下 的时候,电压电流显示就静止了,不动了。因为键盘扫面里面执行的动作时间太长。
还望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既然都知道键盘扫面里面执行的动作时间太长,那就减少时间呗
有什么好指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键扫描内LED闪烁几秒等程序,时间不能减少,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能叫display();这个函数无限刷新?

网友A:
不要用死等的办法来采集按键
按键和显示用定时中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