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ical length问题

楼主(2012-07-27):
electrical length与物理长度的实际关系,是不是我没有做到电长度的话,就匹配有问题呀?现在我的一个产品使用电容还是不能把功率匹配到最大。

网友A:
电长度有用波长衡量的,也有用度衡量的,主要与信号频率以及介电常数有关系。电长度=βL ,β=(2*pi)/λ ,L是物理长度。建议再看一下射频电路理论与设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