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明珠” 存储光能原理 谁来讲一下?

楼主(2012-07-27):
大家都知道大多的物质,吸收光子,只能产生热量等,不能再将光子存储慢慢辐射出来。
而夜明珠就刚好能。 还有一种是看电影里面 潜水时 拧一下就发光的东西(应该不是用电)。
百科上面说:

夜明珠是一种萤石矿物,发光原因是与它含有稀土元素有关,是矿物内有关的电子移动所致。当矿物内的电子在外界能量的刺激下,由低能状态进入高能状态,当外界能量刺激停止时,电子又由高能状态转入低能状态,这个过程就会发光。稀土元素进入到萤石晶格,在日光灯照射后可发光几十小时,白天也在发光,白天看不见,晚上就看到了。”

如题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在电子技术领域里,还没有提到过夜明珠的发光原理。光学领域可能有人研究。

网友B:
量子物理中的能级迁跃概念?好像半导体的研究中也要用到,问下做半导体研究的人?
你说的电影里面拧一下就能发光的那是荧光棒吧,那是化学反应,同时以可见光的形式释放反应能。

楼主:
能级这个概念 谁简单描述一下  到底是电子绕原子的速度快慢,还是其它? 辐射出来的光子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被原子束缚的电子。
看书上一大堆理论 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想要的。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楼主:
这贴子 黄了 !!!没人研究一下吗? 搞电子的就不研究一下 电容储能和电感 储能 在微观领域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为什么串上电阻电流就会变小?
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楼主:
伯克利物理学教程_第四卷_量子物理学.pdf  新浪共享有下载 解释了基本的 为什么。

网友C:
研究明白了,就可以造夜明珠了,这可比画板强多了。
不过,我们日常用的一种材料叫发光纸,就可以实现LZ所要的功能,原理嘛,没研究过!

网友B:
这些内容在百度、维基搜一遍“磷光、荧光、光致发光”之类的就能知道个基本的了,不会去找就说明你搜集信息的能力不够得锻炼下,要么就是人太懒了。

7楼 的,夜明珠的原理很高深吗。。。唉。。。。

网友D:
表示感兴趣

网友E:
这个材料在磨具里面用的蛮多的,可惜实用性不是很高。吸收速度快,但是能量释放的也快。曾经做过一个键盘的磨具,在灯光下面照五分钟就饱和了,然后半个小时就不亮了。

楼主:
最近又啃了一下书 能级是指的电子绕原子的半径大小  没能量了 就落在原子上 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一过程
我们讨论这个不是要制作, 是讨论原理。

按经典电磁理论(19世纪末以前建立的物理学通常叫做经典物理学),电子绕核转动
具有加速度,加速运动着的电荷(电子)要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电磁波频率等于
电子绕核旋转的频率,随着不断地向外辐射能量,原子系统的能量逐渐减少,
电子运动的轨道半径也越来越小,绕核旋转的频率连续增大,电子辐射的电磁波频率
也在连续地变化,因而所呈现的光谱应为连续光谱。   由于电子绕核运动时
不断向外辐射电磁波,电子能量不断减少,电子将沿螺旋形轨迹逐渐接近原子核,
最后落于核上,这样,原子应是一个不稳定系统。”

楼主:
但是要解释 在太阳光(光子)作用下 电子怎么从低能级 跃到高能级 就不懂了
夜明珠 才能发光 怎么放一个普通石头 是不会有光子辐射出来的(或许我们看不见的波长)。所以“为什么” 就感觉无从说起了。希望有啃书更多的人,让我们入个门。

网友:
荧光材料这种特性不能称为“存储光能”。
荧光材料受到γ射线、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电磁波等照射,或者加热、高能粒子轰击,都有可能出现荧光。
荧光是分子或原子中某些电子受到外界能量激发,比如可见光照射时吸收光子,从较低能级跃迁到较高能级,激发能量撤销后,电子从较高能级跃迁回较低能级时,放出光子,即为荧光。
激发能量撤销后,电子从较高能级跃迁回较低能级时,不是立即完成,荧光材料中大量分子或原子放出光子有快有慢有先有后,荧光强度按一定的统计规律下降,类似于放射性元素有个半衰期。比如真空管示波器有一种叫“长余辉示波管”,其屏幕上荧光粉的荧光强度下降比一般示波管慢一些。
另外,由于分子或原子中电子排布比较复杂,电子能级状态也比较多,能级间的跃迁存在多种可能性,吸收光子的波长与放出光子的波长也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日光灯内壁的荧光粉是吸收紫外线放出可见光,显像管屏幕上的荧光粉是被高能电子轰击放出可见光。

网友:
11楼提出的资料太老了,就象“日心说”,它比“地心说”先进了很多,但仍然是错误的理论。我们只要知道有“日心说”这么回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深究。
电子绕核运动并不是加速运动,不是连续向外辐射能量,不能产生连续光谱。
分子或原子中的电子,必须在一定的“轨道”上运动,在“轨道”上运动是相对稳定的,不辐射能量也不吸收能量,只有在“变轨”的时候才辐射或吸收能量,而且“轨道”数量有限,按一定的规律排列。这里所说的“轨道”就是电子的能级,“变轨”就是电子在能级间跃迁。

网友F:
原理相当简单,即“电子的能级跃迁将吸收或产生光子”。电子跃迁的能级差(原子结构所固有特性)必须与相应的光子能量严格匹配,否则跃迁就不可能产生。就算匹配了,跃迁也是以某一几率产生,而非确定。另外,需说明的是,核外电子其实根本就不是沿所谓的“轨道”运动,而是处在某一“态”下(与之对应的是某种形态的“电子云”)。

楼主:
关键性的问题 就在于  萤石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吸收光子 然后慢慢释放
如果搞一块玻璃 就透过去了 也不会发光  这一宏观现像  在微观领域 怎么理解?多谢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萤石能吸收光子,是因为里面有原子所处的化合态使其所处基态能级附近有一激发态能级,该激发态能级与基态能级相差一个可见光光子能量,当原子接收到一合适频率的光子时就会由基态跃迁到激发态上。当处于激发态后,会随时间随机的发射出一个光子回到基态上,由激发态回到发射光子回到基态的概率一般用半衰期来衡量。若由该激发态释放一个光子回到基态的半衰期较长,就能缓慢的释放出可见光了。

不只是萤石,所有具有荧光效应或磷光效应的物质都是同样的原理。荧光和磷光的区别就在于两者的半衰期不一样。再分不清,去查查磷光效应、荧光效应和光致发光。

至于为什么玻璃什么的不行,那就是因为这些物质里面的原子所处的化合态没能使它具有这样合适的基态和激发态(其实一般可能多个能级)。

我说的是自己理解后的,是我所消化了的东西,所以看起来会有点混乱不堪,你最好找本大学物理课本看看,然后就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G:
潜水的荧光灯里面有放射性材料,照射荧光物质产生可见光。

网友H:
希望大家能解答哦呵呵呵呵

网友I:
玻璃也有,是X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嗯,不用谢。本人还是个到处瞎逛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