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_case避免综合出锁存器?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虾,帮我指导一下。书中说“使用full_case避免综合出锁存器”,下面是我做的程序,一个没有synthesis full_case语句,另一个有。但是我用quartus综合后所用的逻辑单元依然一样,综合后的电路也是一样。不是synthesis full_case可避免综合出锁存器吗?怎么结果还是一样?
module datadistributor(datain,sel,enable,a,b,c,d);
input datain;
input[1:0] sel;
input enable;
output a;
output c;
output d;
output b;
reg a,b,c,d;
always @(datain or enable or sel)
   begin
      if(enable==1'b1)
          begin
             case(sel)
                2'b00:a<=datain;
                2'b01:b<=datain;
                2'b10:c<=datain;
                2'b11:d<=datain;
                default:a<=datain;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1'bz;
             b<=1'bz;
             c<=1'bz;
             d<=1'bz;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datadistributor_1(datain,sel,enable,a,b,c,d);

input datain;
input[1:0] sel;
input enable;
output a;
output c;
output d;
output b;

reg a,b,c,d;
always @(datain or enable or sel)
   begin
      if(enable==1'b1)
          begin
             case(sel)         //synthesis full_case
                2'b00:a<=datain;
                2'b01:b<=datain;
                2'b10:c<=datain;
                2'b11:d<=datain;
                default:a<=datain;
              endcase
          end
       else
          begin
             a<=1'bz;
             b<=1'bz;
             c<=1'bz;
             d<=1'bz;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2012-07-27):
2'b00:a<=datain;
                2'b01:b<=datain;
                2'b10:c<=datain;
                2'b11:d<=datain;
                default:a<=datain;
这个是4个变量赋值,没有全部赋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没有全部赋值。不是case语句中加入了synthesis full_case语句后会减少锁存器的产生。但我综合后综合电路依然一样

网友A:
那就综合器不识别你的语句。

网友A:
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综合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我用的其它的例子,也是同样加了这一条语句,最后显示没有锁存器,逻辑单元比原来少了

网友A:
那我不知道了。

网友A:
你都说那么准确,代码本身没问题,综合器也没问题

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各位路过大仙,帮忙给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各位路过大仙,帮忙给看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说了,你不信。

网友B(2012-12-24):
第一个程序里面default:a<=datain去掉就能出现你要的效果了,赋值不全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锁存器,然后你再增加full_case语句综合后会去掉锁存器。。。你的问题现在是会两个程序里都指定了default,考虑了所有的情况,那么增加full_case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我研究下了,发现我说的不正确。你这个例子产生的锁存器是没有办法用full_case来去掉的,猴哥说的也没错,原因你自己看下面的文献说的。

网友B:
Quartus中验证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uartus中验证过了

希望在ISE或者VIVADO里面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