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7-27):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说“耦合电容一般是0.1~100uF,使用的应该是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只能加直流啊  可以有交流成份 但是承受能力很小

网友B:
提醒楼主一句,脉动直流也是直流,至于为什么要用电解,请看一下非极性电容有没有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C:
首先电解电容的正负是很明确地标出了,当然是正对直流而言,像400V级的电解电容,加个很小的反向直流电压电解电容就会损坏甚至爆炸。
    2楼说的交流成分,应该指的是纹波,纹波电压,纹波电流。对于电解电容而言,最重要的使用注意事项就是纹波电流,当然还得在额定电压范围内。纹波电流的大小决定了其寿命。
    你说的阻容耦合应该是简单的RC滤波电路。

网友D:
阻容耦合应该是为了滤除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建议不要用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