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驱动电路(共阴极双色LED)

楼主(2012-07-27):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一下这个双色LED驱动电路是否可行,在此拜谢了!

网友A:
驱动共阴极LED应该用PNP管,否则三极管很难饱和导通,LED亮度偏小。

网友B:
电路没问题。我在纳闷,用的是什么MCU?MCU的IO不能直接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吗?

网友C:
NPN、PNP都行。电路看起来没有多大的问题。

楼主:
MCU用的是STM32F107

网友D:
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A:
这个电路点不亮压降在2.5~3V左右的蓝色和翠绿色LED,除非用PN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