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问题

楼主(2012-07-27):
本人在做试验时,发现有产品抗对讲机干扰比较差,想加一个铁箱屏蔽,但结果发现加铁箱一点用都没有。铁箱接不接地都一样,有时感觉接地还效果更差一点。对讲机功率1.5W,频率400M。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铁箱屏蔽对对讲机干扰是不是没有用的。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发表意见的。好像看的人也不多。

网友A:
产品对对讲机敏感,应该辐射抗扰度也敏感才对。不过幅度不好说。可以做一下RS试验对比一下。另外对讲机距离产品距离多少呢 ?

楼主:
我已安标准做过RS试验,没有问题,可能是幅度不一样吧。
对讲机的干扰距离不一定,但在15cm左右产品就很容易被干扰。
我是想问:本想加个屏蔽铁箱抗干扰能力会好一点,但实际试验时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怎样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没有效果。
感谢baobaozxc1234,你是第一个回答问题的。

网友B:
能上图吗?
15cm太近了,30dB的发射功率在15cm处的大概还有25dB左右,你的屏蔽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我明天拍个图过来,屏蔽上都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B:
要注意的地方很多,说两个主要的
1,屏蔽最好能和PCB的地接起来
2,缝隙的处理最好能小于1/20的波长

楼主:
pcb做在产品里面,和外壳是没有可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B:
这个屏蔽问题很大
1,盖子和下面的盒子都没有电器上的连接。
2,及时有连接缝隙太大,屏蔽效果不好。
3,不知道外壳和电源的地线是否连到了一起?

楼主:
to acute1110
1、最上面的盖子和盒子好像真的没有电器连接。再确认一下。
2、连接缝隙太大应怎么理解。
3、产品的外壳是不可能和电源地线对接的,铁盒外壳接地和不接地没什么感觉,效果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B:
缝隙大就是指在上盖和盒子的物理缝隙,将这个上盖的和盒子的连接处的喷漆全部刮去,用导电泡棉压在连接处试试

楼主:
好的,导电胞棉没有,用别的连接一下试试

网友C:
铁箱是否达到了效果,引出线孔是否做了特殊处理

网友A:
楼主做RS试验的等级是多少 ?10V/m还是3V/m?在对讲机工作频段范围未发现产品异常?提高量级是否有效呢 ?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