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Sig ADC模块在使用时如何将芯片引脚连

楼主(2012-07-27):
DelSig模块一般占用一个数字模块和一到两个ASC、ASD,而模拟列输入好像只能接到ACB,不能直接连接到ASC、ASD模块,也就没法直接接到ADC的input上,看了一些Cypress的Demo,一般都是在ACB模块加一个PGA,然后将PGA的输出接到ADC的input上,而cy7c64215芯片没有PGA模块,也没有比较合适的模拟模块来代替PGA,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cy7c64215的DelSig ADC模块

网友A:
这个好难,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路过,同样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