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高频无线大神

楼主(2012-07-28):
知无线发射模块电路的频率是30MHZ,现在要改成10MHZ,大概要怎么改呀

网友A:
得有原理图之类的,了解的电路才知道怎么改吧。

网友B:
一般来说要调整选频回路元件

网友C:
通过改变基准频率来改变  实现分频电路输出的改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