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为什么我的DDS芯片到2Khz就开始衰减

楼主(2012-07-28):
用的AD9834 自己焊的电路,频率给到2khz就开始衰减 为什么啊··········据说到1Mhz才衰减的啊····我的问题能出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求助各位了

网友A:
运放带宽行吗?
是不是还有滤波器的带宽行吗?
某些外围分立器件的影响?

LZ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散热对这方面影响很大。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C: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LZ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