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是放大还是隔离?

楼主(2012-07-28):
最近在做一块板子,控制几个电磁阀,24v,36W ,看到别人的控制系统是STM32——74HC245——9014———继电器。
可是这个74HC245我实在不能理解,说是功率放大吧,io口驱动9014足矣,说是隔离吧,可是24V和3.3V又是共地的。。。。实在无法理解,求各位赐教

另问个问题,如果我用5V的单片机控制,直接通过8050驱动继电器控制24V的电?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A:
STM32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大强吧,买了开发板一直没有学,就是觉得它这个比较弱,我都是MCU直接到521光耦,然后ULN2004带继电器或驱动其它,每路输出用27欧姆的电阻限流保护一下,超级简单,环节少,工人师傅焊接也方便,从来不坏:lol

网友B:
不隔离也没关系,我们的电磁阀就是用三极管驱动PMOS控制的,另继电器算是隔离器件(隔离了高压、大电流),但同时它会带来干扰

网友A:
刚才又去看了下,说总的电流能到100ma,我一般用5ma左右驱动光耦,好像也能满足很多路了。被这个搞迷糊的人很多,看来还是要实际试一下才能明白

网友C:
一般不建议直接使用I/O作为驱动,毕竟拉电有限,所以人家加了一个74HC245作为缓冲!
这样驱动三极管的电流就从74HC245上取了。不至于烧了I/O。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很多单片机能直接带得动的,何苦要增加一个环节呢,多一个环节就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D:
缓冲也是一种隔离。
隔离并非就是电气的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肯定不是缓冲了,因为使能和控制端都接的vcc

网友F:
有时,信号线长了就用245放大一下信号...

网友G:
还是为了加大驱动电流。每个人的设计风格不同。一般是不增加太多单片机的负担。除非是那种io驱动能力超强的单片机。但是既然加了驱动芯片,说实在的,就不如uln2803或者7407合算了。
尤其是2803内置二级管,要省事的多。

网友H:
挺12楼,但2803的推动用5V cpu才行

网友I:
245可以用作输出缓冲、电平匹配、驱动,以及两套系统的数据总线隔离,价格<2元,我是比较喜欢的。

如果单片机给外部输出一组信号,距离输出端又存在距离,比如数码管显示板、一组电磁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一片5V供电的245。就当是可靠性设计,因为外面的世界你总是没有办法知道它会发生什么,比如是不是有用户带电拔插了外设,是不是外设的电源有了突发情况,我们能做的只有保护自己。

网友J:
74HC245是缓冲放大芯片,可以驱动35MA电流,这个芯片没有隔离功能的。控制电磁阀和继电器最安全可靠的应该采取隔离驱动,一般的做法就是MCU的IO口驱动光耦,光耦再去驱动三极管,然后三极管驱动电磁阀或继电器。MCU的电源和电磁阀或继电器的一定要电源独立(不共地)。

网友K:
哦,原来呀

网友L(2013-12-24):
引用 网友I:
245可以用作输出缓冲、电平匹配、驱动,以及两套系统的数据总线隔离,价格 ...

嗯,谢谢,学习了。。

网友M(2017-11-07):
那么245芯片是放置在IO口近端还是放到目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