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跟踪对数据稳定有何帮助?

楼主(2012-07-28):
零点跟踪大致就是把零点附近的当做零点,,那么他只能在清零键按下的那会儿起作用,把传感器的漂移拉回到0,但是在有加载的时候,零点跟踪是不是就不在起作用了?我在按下清零键后测试零点跟踪起作用的,但是我还是发现总重数据有点跳动,用来零点跟踪后数据应该很稳定才是啊。

网友A:
通常所谓的零点跟踪对数据和稳定没有帮助。
零点跟踪并不是只能在清零键按下时起作用。
零点跟踪是在零点时,当单位时间内的重量变化小于标准值,重新设定零点,相当于此时按了一下清零键。
还有重量跟踪,在这里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