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电源层平面有散铜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先上图。我画的是一个六层板,中间有两个电源平面,图11中是一个BGA封装的DSP,在进行规则检查时会出现大量的图12中的错误: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DVDD) on Power1.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vias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8.3E2 sq. mils ,大概意思是说有孤立的铜皮,所以我想问问怎么样才能消除这种错误?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只能通过切割。cut

网友B:
路过,在学多层板

楼主(2012-11-25):
好像没有看到方法可以除去,但是可以通过修改规则里的内电层的连接距离,去除部分的死铜

网友C:
可以切割 ,line分隔开, 然后给他no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