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小型继电器的参数10A/250VA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8):
小型直流继电器,体积2厘米*2厘米*1.5厘米,线圈12VDC,上面的指标10A/250VAC是什么意思?如我用此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电机,可以可靠控制多大功率的220V交流电动机?

网友A:
10A/250VAC是指继电器的开关端的容量,可通过250VAC/10A。
如果你用其控制220VAC电机,则电流不要肯定不能超过它的额定电流值,10A,一般要降额使用。

楼主:
那就是说可以通过额定220V交流10A的电流,那降额使用,用5A,那还能接220V交流1000W的电机?这么小的继电器,我感觉接1000W的电机有些不可靠吧?最可靠,接多少瓦的交流电机?

网友B:
这里说的应该是纯电阻性负载下的额定电流,电机不是,启动时根据负载不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20倍,所以不能做功率输出用!

楼主:
对,楼上解释的对,不过10A/250VAC,我想接400瓦的电机负载应该可以吧,启动电流0.5秒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