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进ADC芯片前必须加采样保持器吗?

楼主(2012-07-28):
模拟信号进ADC芯片前必须加采样保持器吗?

网友A:
理论上加上更好一些。如果你的前级输入信号忽大忽小,势必会影响到AD转换结果。如果加上采样保持,采到的值就是一个固定的值。

如果是16位的AD,可能前几位是一个忽大的值,中间是一个较小的值,后面几位会是一个更小的值。

现在有一些AD内带采样保持器,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自己在前面加上一个。

关于采样/保持这个引脚的控制,可以直接接在I/O上使用程序控制,也可以接在AD转换在状态输出上,自动控制,不过要计算好时间。

网友B:
一般ADC都带了

网友C:
软件上面做手脚也行啊,采样若干个值,通过一定的算法可以很有效的去掉干扰,这里介绍一下我最近做的一个ADC采集,我是先取十个值,把里面最大两个值,最小两个值去掉,剩下六个取平均值。ADC采样是10ms取一次

网友D:
AD采样,软件处理建议采用先进后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