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1a读写AT93C46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我用DSPIC30F6011A读写AT93C46,写了个0X55,读到的数据老是0.
程序如下:
#include "p30f6011a.h"
_FOSC(XT_PLL4);
_FWDT(WDT_OFF);

//初始化系统程序
void InitializeSys();
//SPI输出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SPIOut();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放在程序首部
void InitializeSys()
{
    SRbits.IPL = 7; //关闭所有可屏蔽中断
}
void InitializeSPIOut()
{
TRISB&=0XFEFF;           //RB8片选
    //TRISF = TRISF&0xfebf; //
    TRISG = 0xfcbf; //RG9输出,RG6、RG8输出
    //SPI2CON = 0x0379; // 字节通讯模式,CKP=1,CKE=1,FOSC/32,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
SPI2CON = 0x0279;   //字节通讯模式,CKP=1,CKE=0,FOSC/32,时钟下降沿发送数据
    SPI2STATbits.SPIEN = 1; //SPI1EN=1
    IFS1bits.SPI2IF = 0; // 清除SPI1IF标志
PORTB=0X0100;       //使能
}

int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Sys();

    InitializeSPIOut();
SPI2BUF = 0x02;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60;            //写使能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2;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80;            //写地址0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55;              //写数据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for(i=0;i<600000;i++);
SPI2BUF = 0x03;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0;              //读地址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0;              //虚写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while(SPI2STATbits.SPIRBF == 0);
    temp=SPI2BUF;
    while(1)
    {

    }
}

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用DSPIC30F6011A读写AT93C46,写了个0X55,读到的数据老是0.
程序如下:
#include "p30f6011a.h"
_FOSC(XT_PLL4);
_FWDT(WDT_OFF);

//初始化系统程序
void InitializeSys();
//SPI输出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SPIOut();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放在程序首部
void InitializeSys()
{
    SRbits.IPL = 7; //关闭所有可屏蔽中断
}
void InitializeSPIOut()
{
TRISB&=0XFEFF;           //RB8片选
    //TRISF = TRISF&0xfebf; //
    TRISG = 0xfcbf; //RG9输出,RG6、RG8输出
    //SPI2CON = 0x0379; // 字节通讯模式,CKP=1,CKE=1,FOSC/32,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
SPI2CON = 0x0279;   //字节通讯模式,CKP=1,CKE=0,FOSC/32,时钟下降沿发送数据
    SPI2STATbits.SPIEN = 1; //SPI1EN=1
    IFS1bits.SPI2IF = 0; // 清除SPI1IF标志
PORTB=0X0100;       //使能
}

int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InitializeSys();

    InitializeSPIOut();
SPI2BUF = 0x02;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60;            //写使能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2;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80;            //写地址0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55;              //写数据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for(i=0;i<600000;i++);
SPI2BUF = 0x03;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0;              //读地址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SPI2BUF = 0x00;              //虚写
    while(SPI2STATbits.SPITBF == 1);
//while(SPI2STATbits.SPIRBF == 0);
    temp=SPI2BUF;
    while(1)
    {

    }
}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检查SPI时序。使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跟手册上的能对应起来。
再一个就是把程序弄短,越短就容易检查出错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