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可以窃取电脑信息,真的假的?

楼主(2012-07-28):
听人说,从电力线上也可以窃取电脑的信息,真的吗?

网友A:
假的. 据我了解: 电子线载波技术只在很少数据的抄表系统有应用. 而组网进入互联网的方案还远没有成熟呢

网友B:
电脑采用网络传输,百兆光纤入户。以前像是一般的电话线拨号上网,通过在电话线上载波,现在一般是专用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如果有人想监控你的信息,必须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后门程序,通过它收集你的信息再发送出来,另一端有一个服务端程序接收并还原这些信息。

LZ还是小心为好。要安装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网友C:
我搞通信的,我以前搞过这种项目,电力想进入网络运营的一种方案,早两年在使劲吆喝,现在没有声音了

网友D:
如果电脑本身没有电力线传输的电路(模块),显然别人无法从电力线窃取到你电脑上的有用信息

网友E:
使用电线通信的方式。主要是指使用电源线进行高速通信的“电源线互联网接入”,但是有时也指“使用室内布线的家电产品间的LAN

网友E:
电线通信 : 利用电线的数据通信技术。意味着利用供电电线传送数据的数据通信,数据传送方式为通AC60Hz周频电的现有电线上传送高频信号,加传数据之后,在收信端复员数据的数据通信技术。
电线通信的优点 :
 广泛的互联网基础-在现有的互联网基础当中最为广泛
 维持保修的简便性-强忍的网的坚固性
 互联网构成费用的革新式的缩减-无需新的投资,利用现有的电网
 收容者的互联网接近及利用便利性-连接到家庭电源插销构成互联网

网友C:
这玩意没有钱途,不要想了,一个噱头而已

网友F:
好新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等技术发展吧

网友G:
不可能的,要安装专门的硬件,电源的开关电源早就把这事隔掉了。电子载波以后一定是个发展的方向,电子公司推这个,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lol

网友H:
没有植入专用电路的话休想。

网友I:
现在电力线载波抄表问题都一大堆呢,电力线互联网接入肯定也很不可靠

网友J(2012-08-27):
通过电力线来进行网络传输,现在发展的很好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靠谱呢,要是不靠谱,高通、博通、marvell能都开始涉足这块,不惜花重金收购相关公司,这是趋势,wifi是主流,电力线通信是很好的补充

网友K:
假的吧  还有黑客说能通过电线产生的辐射获取设备运行信息

网友L:
这个技术不错,可以研究下,应该配个转换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