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面的欧姆用什么符号代替

楼主(2012-07-28):
(无正文)

网友A:
用R代表的顶,有时候连R也不写。

网友B:
写这么一行字就行,我连r都不写。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RESISTORS ARE IN OHMS.

网友C:
K级以上直接用K
K级以下直接用R
不用Ω

网友D:
我来说说老外怎么标识的吧。
1、欧姆级别的,如100-ohm,470-ohm
2、千欧姆级别的,如1K-ohm,4.7k-ohm

欧姆-->英文--->> ohm

网友D:
我现在也是这么在原理图上标识的。

楼主:
这方面没有硬性的规定吗???

网友E:
欧姆的符号多难打

网友F:
千欧姆级以上直接用K,千欧姆级以下直接用R或者不带任何符号

网友G:
俺用3位或4位表示法,就是色环或帖片的标识一样。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方法无敌了,100是10o,还是100o ?

网友G:
100欧用101表示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写的,区分K

网友J:
一般是直接写,但有小数点时候可以这样写
3.3 ---> 3R3
0.1 ---> 0R1
4.7K ---> 4K7
2.2M ---> 2M2

R有时候也描述精度,比如100欧,平时直接写成“100”表示普通精度,写成“100R”时可以理解为是100.0,表示要精确到小数点了,当然,这是我们公司的用法,不一定是标准。

网友K:
我们正在推行的跟楼上的类似,有些同事比较懒惰

电容还比较混乱,比如104和0.1uF在混用

网友L:
手头积累的资源比较多,做新项目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拷贝……PCB布线完成了,导出BOM,再在整理BOM的时候整理、合并原理图的标注,合并完更新一遍PCB,反正PCB不会显示104、0.1uF一类的参数,无所谓了

网友M:
直接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