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响工程中一些术语值及电路分析。大侠们多多指点!

楼主(2012-07-28):
本人刚接触音响方面的产品,有关工程很多不了解,特别是关于DB(分贝)的概念,特来此受教,如下图示:产品设计描述:两个接口。RCA与XLR(卡农插座)输入,老大说,RCA输入为0DB,XLR输入为了-50DB,之后经过运放,要求输出为+50DB。这里有不太了解什么意思,输入0DB与-50DB分别是多少V?要达到+50DB,我设计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应是多少?解答越详细越好,由于本人没上过大学的电子课,只了解电子基本知识,请求资资的工程师指点。在些谢过。如有可能请推几本有关音响设计的书。或关于音响的一些关于DB的定义的资料,谢谢。

网友A:
1DB=20LG(Av)

网友A:
先去了解对数的概念

网友B:
在声频放大领域,有时候把电平用分贝dB表示.
按国标0dB=1V   20dB=10V  40dB=100V  60dB=1000V
        -20dB=0.1V  -40dB=0.01V=10mV  -60dB=1mV
按计算器-50dB≈3.16mV  显然这是麦克输入插孔
其它标准也有0dB=775mV的
“要求输出为+50DB”有误,似应为“要求放大50dB”
也即要放大316倍,以达到所谓“线路输出电平0dB”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明了啦很多,有个问题还得问问你:你说线路输出0DB,是否指输入到功放前的中间那段线路的电平?

网友B:
标准电路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