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求帮助

楼主(2012-07-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运算花费时间较长,可以把能算的数先算好,再去和变量做乘法。要知道,任何浮点运算都是单片机的软肋,能回避尽量回避。如果用IAR编译器还好点,如果是KEIL、GCC之类的编译器,代码冗长,效率低下,慢是必然的。

一般先把固定数据算好,放大,再去乘以变量,整数×整数=长整数,最终显示和输出时再把结果等比例缩小,或者结果一直保存为长整数,不过在对应位置硬生生地填个小数点占位。

网友B:
LZ查查程序吧
这二句代码,编译器优化以后,应该就只是一个赋值。

网友C:
LZ查查程序吧
这二句代码,编译器优化以后,应该就只是一个赋值。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如等号后面的第一个值其实是一个变量!

网友D:
如果是运算花费时间较长,可以把能算的数先算好,再去和变量做乘法。要知道,任何浮点运算都是单片机的软肋,能回避尽量回避。如果用IAR编译器还好点,如果是KEIL、GCC之类的编译器,代码冗长,效率低下,慢是必然的 ...
引用 网友A:

IAR还好是何道理,就算IAR的效率高点,那也应该是稍强点,不可能成倍的强吧

网友E:
使用移位来处理吧。

网友F:
楼主若是高人

我在程序中有下面一条语句,把值送显示程序,运行时感觉比较卡
long  V;
V =0.0002442*3.3*1540;

如果像我这样水平一般

就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LONG LONG LONG  Y;

X = 1540 * 33 /10;
Y = X * 2442 / 1000000;

网友F:
我担心  是溢出啥的, 就是程序错了。而不是说 运行速度太慢。
现在的单片机 一般速度还行。

如果真是速度问题,那就看看汇编是啥?  换个形式写 看哪个能让汇编短点

网友G:
数值都知道了
就不需要程序来计算了
自己算就行了

网友H:
直接赋值,单片机很不擅长浮点运算。

网友D:
"V =0.0002442*3.3*1540;"

这条语句,是个直接赋值语句,编译器直接计算出来了,不存在效率的问题

网友I:
比较卡是什么意思?

网友J:
没弄明白
V =0.0002442*3.3*1540;
为什么不直接算出来再赋值,而且单片机好像不太擅长算小数

网友K:
有些单片机没有硬件乘法器,再加上小数,太难为了

网友L:
是什么编译器?一般编译器遇到常量相乘都会自动弄成常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