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管脚可以给五伏电压么?

楼主(2012-07-28):
我用了一个红外探头,然后输出 的电压就直接是五伏电压了,能直接给msp430单片机五伏的高电平么???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这要查参数表,看看VIH、VIL等于多少、有没有耐受5V字样。

楼主:
貌似没有看到过这方便的说明

网友B:
建议不要这么做
3V器件的输入端接上5V信号,则5V电源将会向3V电源充电,持续的电流将会损坏二极管和电路元件。在等待或掉电方式时,3V电源降落到0V,大电流将流到地,这使总线上的高电平电压被下拉到地。这些情况将引起数据丢失和元件损坏。必须注意的:不管是在3V的工作状态或是0V的等状态都不允许电流直接流向Vcc。另外用5V的器件来驱动3V的器件有很多不同情况,各种电路间的转换电平也存在不同情况。驱动器必须满足接收器的输入转换电平,并要有足够的容限保证不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两个电阻把5v降到3呢!

楼主:
6# dxb_dxb 需要串联多少欧的电阻?

网友C(2012-12-24):
计算一下呀

网友D:
2K串3.9K。取3.9K上电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