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的SPI不可以连发?

楼主(2012-07-28):
初始化都OK,然后代码这样写的: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11);
SPI_I2S_SendData(SPI2, 0x22);
test_Send_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PI配置的8位;

你们说最终读出来的test_Send_Data应该是0x11还是0x22?

网友A:
不等上一个发完就发下一个会如何?

楼主:
难道是因为没发完?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11);
while((SPI2->SR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22);
while((SPI2->SR &SPI_I2S_FLAG_TXE)==RESET);
test_Send_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这样写,结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