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问题,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2012-07-28):
int main(void)
{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LED灯使用的GPIO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LED_config();
  InterruptConfig();                /*设置中断向量起始地址*/
  SysTick_Configuration();       /*SysTick配置*/
  /* Main loop */
  while (1)
  {
  GPIO_setBit_PD6
  Delay(20000);
  GPIO_resetBit_PD6
  Delay(20000);
  printf("\n\r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n\r");
  }
}

为什么不能收到串口数据,也不能进行系统滴答实验?串口有占用了系统滴答吗?

网友A:
1、AFIO功能没看到你程序有打开;(不知道你程序的其他部分有打开没)
2、NVIC配置代码没看到,你看下你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初学者,AFIO是什么,不懂,嘿嘿。我在弄一个使用系统滴答产生PWM实验,加了一个串口就不行了。可以帮忙看下吗,谢谢。

网友B:
首先没看见你的程序判断晶振是否起振等等问题,中断向量的配置,中断函数的编写也没看到,一言难尽,其实网上要解决编程问题,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在没有加串口配置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C:
你配置没AFIO(复用IO),配置没串口时钟?

楼主:
现在可以了,网络上另外找了一个例程,好像真的是AF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