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正极接负电压,负极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大侠们,请教一下,有个电路,二极管正极接负电压,负极接电路,那么在二极管负极测量电压是怎么样的?正还是负呢?

网友A:
正负都可以

楼主:
能否说清楚点啊,二极管接反相器HEF4093的输入端,那么当二极管的正极接负电压时,反相器如何输出呢?谢啦

网友B:
二极管有两个特性:1.正向特性,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坎电压”,又称“死区电压”,锗管约为0.1V,硅管约为0.5V)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2.反向特性,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仍然会有微弱的反向电流流过二极管,称为漏电流。当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增大到某一数值,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大,二极管将失去单方向导电特性,这种状态称为二极管的击穿。
      所以,你的电路中在负极测电压时,得看你负极接的电路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可正可负············

楼主:
挺详细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