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电压跟随器为什么没有输出信号

楼主(2012-07-28):
利用LM833集成运放,做集成运放电压跟随器,将峰峰值为5V的正弦波信号直接输入到运放的+脚,-脚直接连输出,测出信号,,,却没有,,,为何

网友A:
单电源,双电源?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2# jilu1986 双电源,我换了一个AD811的,输入信号好的,但输出波形失真了

楼主:
双电源,我换了一个AD811的,输入信号好的,但输出波形失真了

楼主:
而且发热特别严重

网友C:
电流反馈型运放接成跟随器要按PDF中推荐的值接入反馈电阻,
不能输出直接连接在负端。

网友D:
看了一下LM833的手册,是音频放大器。不过感觉用作跟随有点浪费吧。不过应该不会出现LZ所说的问题吧。带宽很大的,还是建议LZ上图看看,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