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只能读到偶数地址

楼主(2012-07-28):
1.同样的代码, 直接对开发板的24c02写16个位置后读出,结果正确: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2.把跳线断开,用杜邦线操作一块焊在洞洞板上的24C02,结果只有奇数地址是正确的:
00 FF 02 FF 04 FF 06 FF 08 FF 0A FF 0C FF 0E FF

3.搁一块比较一下: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0 FF  02 FF 04 FF 06  FF 08 FF 0A  FF 0C FF 0E FF

4.请大侠指点下原因,代码一样的,外接的这颗IIC没坏试过好几颗了,片子的Pin8和4也加了104的电容,sda/scl都有4k7上拉到vcc

网友A:
串行总线,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奇怪,楼主仔细分析一下有没有低级错误,还有你怎么确定出现“错误”的那块E2里的数据写对了呢?就是说如果写就写成这样了,读成这样就很自然了。

楼主:
恩
我这里是00地址写00 ,对01地址写01 ... 对0F地址写0F...

网友B:
先写,写完后,用编程器读取数据看看,是不是写对了...

网友A:
恩
我这里是00地址写00 ,对01地址写01 ... 对0F地址写0F...
引用 楼主:

怎么保证你写是对的?

网友C:
把读写的延时都调大一点试试,如果是51,就把原来加NOP的地方再增加一个NOP试试。
如果直接对开发板上的24C02读写都是对的,可以先把数据写进去,然后焊下来,放到洞洞板上读,这样确保写进去的数据是正确的。
或者,把洞洞板上的104电容再并上一个10uf以上的电解。

网友D:
把洞洞板上的24C02换到开发板上试一试!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 这两个封装不一样的互换不了。

忘了说一个关键的因素:外接的这颗24C, 距离mcu的IO口, 大概有1.2米,用质量较好的排线连的

不知道距离是不是个原因, 好像spec里讲到最好是SDA绕着VCC,SCL绕着VSS,具体记不大清楚了 我这里是平行排列的

网友E:
好的程序都要返回状态的,根据返回的状态很快就知道哪出问题了,更何况IIC本身就有应答信号的

网友F:
好的程序都要返回状态的,根据返回的状态很快就知道哪出问题了,更何况IIC本身就有应答信号的
引用 网友E:

要有应答!
或者加大读写的延迟(一点点加到很大,呵呵),但是这只是权益之计。

网友G:
读写的那个延迟,我通常是延迟10us左右,你试试单独对一个地址读写看看,连续写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不能连续读写8个字节的,连续写了之后要延迟10MS才能再去写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1.2米啊,把那两个4.7K电阻换成1K试试,另外洞洞板上电源与地之间加电解电容再并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