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器遥控的距离跟软件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07-28):
、解了2252,,1527,可遥控距离只有2米,2米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A:
看你怎么认为,如果软件涉及配置无线参数,比如速率、调制参数、功率等就有影响,如果是高层软件,最多加点软件纠错,没啥影响。

网友B:
51单片机对无线接收电路干扰奇大,用PIC的就好得多,其它的没用过不知道。
如果将接收模块与单片机拉开距离1米以上,干扰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A:
51单片机对无线接收电路干扰奇大,用PIC的就好得多,其它的没用过不知道。
如果将接收模块与单片机拉开距离1米以上,干扰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码子事,我系统上48M的ARM都没影响到,这个是EMC设计太糟糕导致的。

网友B:
没有这码子事,我系统上48M的ARM都没影响到,这个是EMC设计太糟糕导致的。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的,2000年之前我的无线模块都是自己做的,之后全是买的现成的,在应用过程中发现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只要离单片机较近,一定被干扰。甚至单片机与无线模块根本不在一块板子上,之间也没任何联系,完全是两个独立的电路,一样被干扰。这一点,可以用示波器看遥控接收模块的解调输出端的波形看出来。
有没有这码事,试试就知道了,不能说ARM没事就说51也一定没事吧。有些增强型的51可以通过关闭ALE输出降低EMC干扰,标准型的51没这功能。

网友C:
有些模块确实是会被一些MCU干抗,软件解码也会影响距离,比如距离远了,模块解出来的波形会有一些占空比的变化,如果软件的容错率不高的话,会解不出来的

网友D:
我买的一个GSM报警器,是STC89C52,接一个现成的RF接收板,人家的距离很好的。
所以,要实际问题实际解决,也不能说51的干扰就大。
和厂家、PCB设计都有关系。

网友E:
NE5532兄台:

我个人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情况确实如  cjseng  同仁所说。
MCU对无线模块影响比较大,我们当时用ST的8位单片机,接收模块需要离数字电路部分尽可能的远!

网友B:
我买的一个GSM报警器,是STC89C52,接一个现成的RF接收板,人家的距离很好的。
所以,要实际问题实际解决,也不能说51的干扰就大。
和厂家、PCB设计都有关系。 ...
引用 网友D:

ATMEL的51绝对能干扰无线模块,后来出的有些增强型51干扰就小了,STC的我没在产品上用过,不清楚实际情况。有一点就是:可以通过关闭ALE输出降低干扰。

另外:超再生的模块容易被干扰,超外差的好一点。

网友D:
LS,防盗报警器,用的都是超再生的电路。

楼主:
问了好多人都说还是软件的事,根本跟干扰没关系

网友A:
问了好多人都说还是软件的事,根本跟干扰没关系
引用 楼主:

测过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没?不知道这两样东西的人,你也别去问了,黄的。

网友F:
2M的距离,也太近了,以前我用AT51解码过,干扰好大,10M左右,也没有像你说的只有两米远啊。后来我用PIC,义隆的片子,晶振在4M以内,和硬解码距离差不了多远。试试把CPU电源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