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采用AD采样则单片机发热

楼主(2012-07-28):
STC12C5A60S2单片机,采用AD采样则单片机发热比较严重,找不出啥原因,请求大家帮忙,谢谢!换一个其他程序就不会发热,就是在AD采样时会,我现在就只让一个AD口工作,用电位器分压送至AD口。

网友A:
都没人回答,我瞎说一句:作AD地引脚设置不对吧。

网友B:
应该是IO口接得不对,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去看AD采样的原理,就知道那个东东功耗低得要死,怎么会发热!
一定是你硬件、或者配置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