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耦合电容到底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2-07-28):
如图,在2级放大之间有一个2.2uF的耦合电容,这个电容是电解电容吗,一般都用这种电容做耦合吗?会不会使其性能衰退较快?

网友A:
按符号是电解电容

网友B:
铝电解,如果用瓷片,那个10n都可以不要了。

楼主:
对,图中的电容应该为电解电容,与之并联的10nF的瓷片电容是为了消除铝电解电容在高频下的电感量。有其他想法的,可以在结贴后继续发言,我会定期关注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