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

楼主(2012-07-28):
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比如一个HEX文件,只想让他烧录500片,超过500片再烧写就失效!

网友A:
做个烧写器,把文件和次数都写进去,你自己控制。把烧写器给他就行了。
更复杂的可以在烧写器上做一个通信接口(网络,USB,串口都可以),直接或中转连到网络,你就可以远程更新文件和次数了,或者你远程帮他烧写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