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

楼主(2012-07-28):
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比如一个HEX文件,只想让他烧写500片,超过500片再烧写就失效!

网友A: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除非你自己编写一个烧写软件,每次载入该程序往单片机写的时候,将在这个文件中的一个字节加1,(该字节就是烧写次数限制)。
或都是对方必须使用你自己造的编程器,在编程器的软件中做手脚,读取文件判断,如果是同一个文件的话(在文件中增加识别码),超过次数编码器不给烧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