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离子电池容量计算

楼主(2012-07-29):
求助-4LED锂离子电池容量计算
手上有几块手机电池想做个电源用,但是发现电池电量显示非常麻烦。还望高手指点。
1. 不带负载时显示正常
2. 充电是电压跳高了大约0.2V电量显示异常。
3. 放电时负载不同电压差异非常大根本没有办法显示电量。
根据下表做的容量显示。但是带负载后明明满格的电压一下跳到一格了。

容量百分比%  电池电压 V
100  4.20
90  4.08
80  4.00
70  3.93
60  3.87
50  3.82
40  3.79
30  3.77
20  3.73
15  3.70
10  3.68
5  3.50
0  2.50

网友A:
电量不是单靠电压来定的
如果你要做好电量显示这块,必须要采集电流的,
否则你只好根据板子的工作电流,时间,及电芯容量 自己软件估算电量 并不是很准

楼主:
市面上的移动电源都是靠电压的啊!四个灯大概就可以了。空载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带负载时电压变化巨大,非常难测量。手机也是这样啊怎么就没有问题?还旺做过的DX指点。 主要是思路不正确,光滤波就搞了我两周的时间。附上整个充电过程8位AD采样结果供大家欣赏(已经滤波)。晚上再搞个放电程8位AD采样结果。

网友B:
容量有两种计量方式:
OCV  根据电压估算容量
  不同充放电电流、不同充放电电压、不周充放电温度都会导致充放电曲线变化!
DCIR 根据直流阻抗计算容量(误差<1%)
  这个具体怎么算我就不知道了!

用个带GAS GUAGE的保护板,保护板自己计量容量,然后上位机将SMBUS将数据读出即可!

网友C:
这样可以不?
现在测量是aV,下一秒测量是bV,根据|a-b|得到电压变化幅度。两次电压幅度比较,如果两次电压幅度不同,则判断进入另一种负载模式。
每种负载制定不同的电压-电量放电曲线。
从而得到当前电压。
总之,用软件的方法,判断带负载大小。然后推算电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看看着冲放电曲线根本不是用测试电压的方法所能解决的。真的是误入歧途了。

看来要重新来过了。

楼主:
电子乌托邦说的非常真确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程序终于完成经过多次测试工作正常。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