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96位唯一身份标识各位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2-07-29):
怀疑买到了把相同封装但型号重新丝印的STM32芯片,不知从读得的STM32的96位唯一身份标识是否可以判断实际到底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读到的其中一片芯片的ID是:E8210020D90100087D3700087F370008。

楼主:
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CT6,USART3的接收中断死活进不去,用示波器监测波形,数据也到了USART3的接收管脚PB11,但就是进不去接收中断,发送数据可以正常发出来,非常奇怪。

以前用过STM32F103VBT6和STM32F103C8T6,也都用过这两个芯片的USART3,一点问题没有,又仔细检查了代码,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觉的不是程序配置的问题。

//管脚初始化函数
void RS485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RX(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Tx(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DE(PB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通讯接口初始化函数
void RS485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打开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RS485_Rx_CS;      //切换到接收状态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temp=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3);
                 //其他接收处理。。。。
       }
}
//还一个USART3的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上述代码我实在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因为在其他型号的STM32F103上我都用过的
实在没招了,现在怀疑买的STM32F103RCT6芯片可能是封装为64脚的其他小FLASH或RAM的STM32F103或STM32F101改了丝印来的。